平板电脑Magic pad F10插电源微短路

楼主(2012-02-26):
平板电脑Magic pad F10插电源微短路 ,,不上电池正常使用。单用电池也正常使用。。只要两个一起插就要短起,,充电芯片BQ24705 5角ACDET。连接的两个对地分压电阻,只要用手一摸就好了,用起一切正常,但是一拔掉电源在插就要短路。。,,两个分压电阻换过一样。。这个一般是什么问提。?

网友:
这电脑没图。。也没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充电忒片的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