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前置有声,后置无声,求解

楼主(2012-02-26):
联想主板,前置有声,后置无声,求解
主板型号,L-1690 声卡芯片ALC888

网友:
前置有声说明声卡芯片工作是正常的。你可以查下后置口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进系统打开控制面板。找到声音设置选项设置一下喇叭组态。换不同组态试一下。2 4 6 8 耳机这几种。这个设置不对也是会出现上述问题的。还有就是某些主板换了机箱后得在主板声卡上跳线。如果不跳线也可能会出现没有声音的现角。另外就是声卡驱动一定得是最新而且兼容的。

网友:
回答的非常到位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友情帮助,,问题已解决,我把ALC888换了一个,就行了。我估计是客户,把后置音频插孔弄坏的同时,也把声卡芯片的一部分电路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