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前置有声,后置无声。

楼主(2012-02-26):
联想主板,前置有声,后置无声。型号;N1996 L-A690 声卡型号。ALC888
主板
联想

网友:
主板有上没有跳线的 有的跳线改一下

网友:
你可以换下头子啊

网友:
跳线应该没关系 因为它前置都有声音了

网友:
高清声卡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
高清晰音频设置 里你设置错误了!

网友:
先确认故障发生前你有没有开盖动过硬件插线、跳线。没动过一般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
主要有这两方面原因:
1. 前置接口坏了,就会出现前面有音,后面没有,重点查前面的接口板,看看是不是接口坏了.
2. 看看你的任务栏上有没有红色的小喇叭, 双吉打开,把前面板支持点上"对"号,再者,装一下官网上的驱动程序,看看是不是不对.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友情帮助,,问题已解决,我把ALC888换了一个,就行了。我估计是客户,把后置音频插孔弄坏的同时,也把声卡芯片的一部分电路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