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K SE REV1.00,上单核CPU P4,2.66,能亮上双核E6550却点不亮

楼主(2012-02-26):
华硕主板P5K SE REV1.00,上单核CPU P4,2.66,能亮上双核E6550却点不亮,双核的CPU上到别的机子上能点亮,想不同了,是座子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呢???没思路,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2-2-27 14:37):
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啊 ,求助啊 !!!!!!!

网友:
新手 一起期待高手 解决

网友:
更新BIOS再說

网友:
这个板好像 FSB 1333 ,支持双核的,更新bios

网友:
刷最新的BIOS!

网友:
更新BIOS就OK了!曾遇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
刷BIOS,压北桥,

网友:
楼上的几位回答的很清楚了,更新bios

网友:
主板不支持双核E6550.............去刷BIOS吧...........话说乃有别的板子上.双核E6550,闲着无聊就去刷刷吧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查下参数看是不是支技,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华硕主板P5K SE REV1.00    bios

网友:
北桥虚焊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刷BIOS没用就考虑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