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进水不开机 修出3 5V后 自动上电 南桥发烫 但没短路

楼主(2012-02-26):
IBM R40进水不开机  修出3 5V后  自动上电 南桥发烫 但没短路   换南桥后还是一样  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  不知道这是为啥?待机只有3 5V 没有1.5V(不正常)  但是通电就上电  电流0.6几  其它电压也没有出来 求解  为何南桥会发烫  不是正常的烫 老烫老烫了  就跟短路一样 刚通电时还好  3秒后就和短路时 那种烫一个样了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么? 咱这是二修的板

网友:
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仔细查查南桥各模块的供电吧,先仔细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

网友:
好长时间没来了   也忘记怎么修好的了

网友:
缺电压也会发烫

网友:
似的  当时好像就是缺电压

网友:
缺什么电压……。你们都说说都应该出什么电压…………记我们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
南桥还有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