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主板办法

楼主(2012-02-26):
其实修主板很简单,你只要搞懂这几个电路就行了。CPU供电电路、内存电路、北桥供电电路、南桥控制电路、开机电路不同的板子有不同的开机电路,有的是IO控制,有的是南桥控制。只要你搞懂这些电路后,修起主板来那就是小菜一碟了。所以说修主板得先搞懂电路,搞懂上面的几大元器件,几大供电电路,很快就成大师级的人物了。
        希望对有志于修电脑的同行们有点助益。

主板维修如何跑线路
一个过程但是又很烦的事下边我说下怎么去跑线路.跑线路首先表得好用尤其是表笔,最好在表笔上加根钢针.

(1)跑线路首先先要分清跑哪跟线
  象开机电路中跑哪根线要分清.分清哪根是供电拿根是信号.象83627的IO它是高电压触发的那它的角应该有跟接供电的,那你应该跑另一根没电压的那针.如果是一根接地了那你立码应该想到它中间肯定有转换电路,因为83627是高电压触发

(2)跑到一些元器件应该从哪个元件继续往下跑
1.如果碰到电阻要知道是大电阻还是小电阻,大电阻接供电或者地线,小电阻走信号.
2.如果跑到电容就当它不存在,因为电容在主板上大多数是滤波的一端肯定接地了.所以不要去管
3.如果跑到三极管看跑到哪一极,一般这三个极都要跑一下的.)
4.如果跑到门电路那你应该知道门电路管角定义哪角进哪角出,跑到输入角那你应该在冲输出角继续往下跑.(跑到输出角那就得看输入角是哪里过来的.输入角和输出角是不通的要记住这种的在绿线到IO或南桥的线路中会遇到),不要跑到入角以后就不知道去跑哪了.
5.还有就是跑到二极管,到二极管后要看是正极还是负极.在复位电路中会遇到.

(3)还有些就是线进槽子了,那你最好先在槽子四周划出来的线,记住不要划断了划不到在去后边找出来的线,找这个线也不是乱找就在那槽子覆盖的面积里找不用去一边划的.  跑线路基本上就这么多吧,主要还是得多跑跑,熟能生巧嘛.还要对着所讲的电路图跑.这样才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不然你不懂原理瞎跑怎么也跑不通的. 还有就是最好一边跑一边把图画下来这样你才不会乱.跑线路是由一个菜鸟到普通修理员一个进步最快的方法.跑的多了以后一看就知道了.象我原来跑线路最少跑过100片以上.现在都是一看就知道这线路怎么接的,是去哪的.跑线路不要急噪心情要放松.说这些吧希望多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写的非常好,学习到了

网友:
顶你一下,好贴要顶!

七匹狼官方网站
歌莉娅官方网站
千百度女鞋官网

网友:
老大谢谢 学习了 真是好帖子啊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
哎呀,,,,真的很好的学习点拨资料啊,,一点就通。。。。
哈哈,,,真的受益匪浅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