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完美USB延长线。解决移动硬盘、USB无线网卡等供电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2-02-26):
注意本文中红色字的地方要多注意,测量好再使用。

    笔记本使用两年,出现USB供电不足现象。DIY一条USB延长线,问题得以解决。
    USB供电不足多出现在使用时间长的笔记本上和UMPC上,分析产生的原因,笔记本电脑长时间使用后,因USB供电电路的电解电容出现漏电、容量降低等原因使USB口电源输出功率降低,UMPC由于内部结构、散热设计等问题,有很多一出生就有USB口供电不足的缺陷。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DIY一条USB延长线能够完美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材料基本为废弃或者容易找到的东西。这样才不失DIY精神的宗旨。

    材料:一条废弃或者损坏的鼠标键盘PS/2口转USB口转接线,一只470uF/16V电解电容,一条质量好的USB延长线,一只闲置的手机充电器,一套USB插头(一公一母)。AB胶(302胶)
    工具:电烙铁、万用表、壁纸刀、锉刀、螺丝刀、斜口钳。

   废弃或者损坏的鼠标键盘PS/2口转USB口转接线,只使用外壳,所以坏的也可以。

把上图红框的外壳用螺丝刀撬开,要从带线的两边撬,用力适中。撬开后如下图

内部的电路就不要了,外壳上画小红框的地方是里面电路的支架,影响安装空间所以不要了,用斜口钳剪掉。

找一个USB的母头(插座)。

用壁纸刀在外壳的侧面割一个长方孔,孔的大小与USB、插座相适应,然后把USB、插座用AB、胶粘到外壳里,如图

      找一条质量好的USB延长线,一定要质量好的,本人经测试很多质量不好的USB延长线,铜芯线径比较细,根本不能适应大电流。
把线从中间部分剪开,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判断出内部4条线分别对应USB头的哪一个触点,尤其注意,USB头两边的触点分别是电源的正负极,正常情况下,应该用红色线接正极,黑色线接负极,但有很多小作坊生产的USB延长线,线色都没有标准性,所以要用万用表测量好。

     技巧:USB头触点在里面,表笔不容易伸进去,可以把没有外壳的USB头插上,触点就露出来了。

    找出USB头两边触点对应的线,记住颜色,然后把USB头插到笔记本的USB口上,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这两根线,分辨出正负极。注意测量时不要短路。

    按下图把线连接好

连接后好装入外壳

电解电容为470uF的耐压要至少大于6.3V的,选体积小的,可样才可以安装到外壳里。

    两边的线用AB胶粘一下。安装好后,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同时测量正负极,尤其注意各个插座的正负极不要接反,电解电容也有正负极,外壳上一般标注的白条为负极,正极不做标注,正负极分别于电源的正负极对应相接,不能接反,否则会“嘭”的一声。
    盖上盖子,以上这条USB延长线就做好了,

   下面再为这条线DIY一只外接电源:

    找一只闲置的手机充电器,相信很多人手里又都很多只闲置的手机充电器,最好是手机原带的,这种质量好,看后面的标签,需要5V输出的,输出电流越大越好,本人找到是LG的手机原装充电器,输出电压5v,额定电流900mA。剪掉原来的插头,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电压是否是5V,注意误差不要大于0.2V,同时判断出正负极,然后焊接一个USB插头,正负极要与延长线上插头的正负极相对应,千万测量好。

    试验一下这条线是否工作正常,先找个价格低廉的USB设备如鼠标、读卡器等试验一下,为什么,能明白我的意思吧。首先把USB设备插到USB延长线的插座上(另一边先别插入电脑USB 口),然后插上外接电源,过一会,再把USB设备直接插到电脑的USB口上,看设备是否还能正常工作,如果不能,检查外接电源的正负极是否反了,如果可以,再把设备通过延长线连接到电脑的USB口上,看设备是否在电脑上能正常使用。

使用效果实测:
    把一只8187L芯片的大功率无线网卡连接到笔记本的USB口,网卡正常工作,连接到无线路由器后,信号强度96%,连接品质89%。实测网卡工作电压5.02V,工作电流300mA。
    连接到另一台笔记本(与上一台操作系统相同),网卡工作不正常,连接到无限路由器后,信号强度82%,但连接品质只有17%,实测网卡工作电压为4.72V,判断USB供电不足,

    连接本文DIY的USB延长线,在不加外接电源的情况下,信号质量提高到81%,网卡可以正常工作了,加外接电源后信号强度和质量又略有提升,实测网卡工作电压5.09V,笔记本的USB口输出电流80mA,充电器输出电流220mA,也就是说,外接电源与笔记本USB口共同给网卡提供电流,降低了笔记本USB口的输出电流,这样也可以减少笔记本USB供电电路的发热量,对笔记本也是有保护作用的。注,因本人的万用表,只提供200mA然后就是20A的电流测量量程,所以所测得的电流,不一定很精确。但不影响试验数据。

网友:
什么东东,看看。

网友:
复制来的,图都没有,同时想问下:PS/2口转USB口?不是USB口转PS/2口??

网友:
帮顶 看这有点复杂的说~

网友(2014-03-12):
来张图就完美了。。 这个基本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