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点击桌面上任何东西都无反应、过30多秒又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2-02-26):
我刚组装了台新机,配置是:主板华硕p5G41(集成显卡)、内存是2GB/1333、CPU是E3400、硬盘是WD500G,故障是开机后,操作时常无法操作,PS/2可以用、但是点击桌面上任何东西都无反应、过30多秒又能正常使用,重复这样的问题,求各位大虾给个正确的判断

网友(2012-04-06):
怀疑是兼容问题,

网友(2012-02-26):
是不是中毒了阿?进pe试试阿

网友:
点击快乐,看到桌面不表示系统已经启动好了,快捷键"窗口+E"可以打开资源管理器,骑士也是我的电脑之后,系统才是已经启动好了

网友:
设上IP地址和子网掩码,不要设网关DNS就不用等那30秒了。

网友:
通俗地说,就是电脑慢!先从软件入手,运行任务管理器看有没有后台运行的程序。硬件方面就不好说了,内存、硬盘及数据线、电源是关键。

网友:
IP设置好的,不是开机等那30秒,是开机以后不同时间都要出现等待30多秒

网友:
不是刚买的蛮,那到买的地方看看!硬件估计有问题!

网友:
IP地址固定 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你的原因是系统加载的程序太多了,所以进桌面后,还在一直加载程序,所以会慢。你换个干净的系统吧。然后再试试。

网友:
看到桌面不代表系统启动完成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还会要加载一些开机启动项,要看到硬盘灯基本不怎么亮了才算完成启动

网友:
换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先做个系统再试试,或者进PE试试看还慢不慢

网友:
你就一定要计较这30多秒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本地连接(网卡)获取不到IP地址,网卡一直在寻址原因造成的。你可以把网线拔了重新开机试试。如果故障消失就说明是这个问题了。解决的方法就是手动填写IP地址。如果不懂填。可以看看你的系统有没有自带一个小工具“自动填IP”的。没有就百度下吧。很简单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解决的办法是换了个系统版本就好。

网友:
取消  网络属性里的  网络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设置IP和DNS  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捕获IP地址造成的可能性多一些!

网友:
开机加载项过多造成的。下个管理软件优化一下。

网友:
看看加载的进程   估计是哪个进程正在启动  占用cpu过高   或者病毒也难说

网友:
先看看进程吧,看看有没有可疑的进程。个人觉得,IP的可能性大点,先把网线拔了看 开机正不正常

网友:
新机器,开机等那30秒后一切正常,硬件故障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