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求救

楼主(2012-02-26):
有一台机子做显卡的 做好了一切正常 客户来那的时候 说重新装个系统  进PE怎么样都正常 他开始安装系统的时候 一过玩滚动条就掉电 已经加过显卡 还是一样  这个要重植一下显卡 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设对没??

网友:
BH7MSK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200252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我遇到过,最后换了显卡不掉电了,进PE 不掉原因应该和进系统不掉开3D就掉一样呢 感觉是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是显卡,有的加焊一下就好了,又的要换新的,你先光板测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是其他问题吧,你先拿到外面装好系统地放回去啊.

网友:
我认为你主板没问题吧 你装是ghost吧 有没有试过用纯净版

网友:
已经解诀了 在其他机子上装好系统后 在那过去就OK了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