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7549-1.4上CPU无VCORE维修实例

楼主(2012-02-26):
主板型号:MS7549-1.4
故障现象:上假负载有CPU供电、上CPU无供电
故障分析:
装上CPU按时序测试内存供电正常, VDDA仅为0.9V、故障找到了。
VDDA是由VCC3通过U6 UP7707线性降压后产生2.5V
当内存和VDDA电压正常后经过Q16拉低Q19的G极,Q19截止,Q18导通产生VCORE_EN#

VCORE_EN#加到Q88 B极,Q88截止,12V经过R606、R595分后压得到1.02V加到ISL6323A的24脚
ISL6323A得到VCORE_EN才开始工作,产生VCORE
现在上CPU VDDA仅有0.9V,那就是产生VDDA供电的元件带负载能力不好导致后面的VCORE_EN不能正常产生,试着用IN4148改上去,这类二极管的压降刚好0.7   3.3-0.7=2.6V,偏高那么0.1完全是可以的
改上去后VDDA正常了,VCORE_EN正常产生,跑码亮机,从仓库里领了个UP7707这个小IC换上去故障修复,
结论:UP7707带负载不良导致VDDA电压不正常……

高清无码的PDF: ms-7549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假负载有CPU供电,真U没供电的,也是VDDA

网友:
为什么上假负载时VDDA电压正常呢?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A:
请问vdda是什么电压呀?楼主是怎么会去测这个的。。我是新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vdda是什么电压呀?楼主是怎么会去测这个的。。我是新手,不懂

AMD CPU的一个供电,当发现主板工作不正常就会去测

网友B:
楼主一连的发贴都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连的发贴都是经验啊

我是技术流的,不是修通病的哦

网友:
老大,图纸呢?

网友C:
我的是技嘉M52L主板,AMD4000+的U,无CPU供电,ISL6312供电开启都有,就是不出。

网友:
VDDA会影响 CPU CORE  的 产生

网友:
贴子最下面有个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技嘉M52L主板,AMD4000+的U,无CPU供电,ISL6312供电开启都有,就是不出。

换个ISL6312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ISL6312芯片试试

已经好了,谢谢.

网友:
VCORE_EN#加到Q88 B极,Q88截止。这里Q88为什么是截止呢?它不是NPN的三极管吗?难道说VCORE_EN#过来后由VCC5_SB经过R628上拉,又经过R633到B极,难道一点电压都没有吗?还是我看错了,这个Q88本身没有装呢?

网友(点评):
VCORE# 这个信号有#呀

网友E: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说这个AMD的VDDA电压没有容易烧CPU的啊,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说这个AMD的VDDA电压没有容易烧CPU的啊,是不是?

VDDA偏高烧CPU

网友:
Q88微导通、R606、R595在这里应该是共同起到一个分压的作用,而不是Q88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