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头引脚定义

楼主(2012-02-26):
今天维修一显示器连接线,一端vga头,一端插在板子上。因vga头插针断,客户让换线,手头没有现成的线,就找了一根一头也是插针断的连接线进行换头,线的颜色不太一样,没有办法只好一根一根线边量边接,最后一根原来的线上黑线连红地线接头,而换上的头仅剩一根蓝色的,接场同步..................我郁闷:难道接好的七根线有错误?可我是量一根接一根的啊,不应该有错的,狠下心把剩余的两根线连在一起——通电——试机——显示器正常使用。窃喜之余不免迷茫,场同步与红地线可连在一起?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
所有的地线都是连是一起的,其实你只需要连接红绿蓝,行场同步,地线就可以了,就6条线。

网友:
不可以连在一起的

网友:
场行是分离的,不可能连在一起啊

网友:
可能凑巧那显示器内板子的6针(红地)是空点没接地,也好判断啊,量那14针(场同步)对地阻值,不可能是0...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VGA只要接1、2、3 、(R\G\B)  6、7、8(RGB的地线可以连一起)    13、14(行场信号)

网友:
AOC有一款显示器要用到12脚和15脚,我当是接时也是把我的头都搞大了.你这问题就不好说了.

网友:
量一根接一根,是怎么判断的,能不能细说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剪掉的头与待接的头分别量同位置的针脚与线,同位置的线连在一起颜色不同,不能按照颜色连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