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休眠芯片吗?

楼主(2012-02-26):
今天 有一台华硕M51T的电脑。
拿来是能开机不显示,不是我接的电脑。然后我拿到后显卡已经重新植过。故障一样,测试机器,开机大小键能切换,有开机华硕声音!就是不显示,外接也无显(可能没切换 FN+XX那种)
我怀疑是休眠信号。当时找,机器没有发现有休眠开关,和休眠芯片(磁感应那种)
拆屏也没发现磁铁,然后发现一个东西。像手机上打电话,识别那种东西,怀疑是休眠芯片。但是不敢确定。

气的很啊,现在弄的 3,5V电源管理芯片发热不输出,换了一个故障依旧。老火了。

网友:
刚百度找了下 找到了。 哎 是亮度调节,但是他的休眠在那里呢。  哎 找了很久很久了。 就是找不到。

网友:
找图纸来查啊。

网友(点评):
就是没图纸啊。就只有点位图。哎 杯具了。现在弄的3,5V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华硕也有开机声音就是不显示 和你的一样

网友:
不知道啊,没搞过,搞出来知会下啊

网友:
光敏控制的吗?看看小板用的元件大概能判断吧。

网友:
感光的,用来调节屏幕亮度,好多机器上都用这个的,dell的有些机器高压条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