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2-26):
机型:联想F41A
板号:LA3571

故障:待机0.065,不开机
          待机明显偏大,板上有短路,拆机检查发现,很多“小强”呆过的地方,仔细看发现EC有脚上有腐蚀,对其加焊后待机0.013,过10秒后待变为0.065,又偏大了。怀疑EC坏,,换掉EC后待机0.013,不在变大,但是还是不触发。测开机脚上有3.3V电压,按开关EC32脚上有跳变,示波器打BIOS有波型输出,故没有怀疑BIOS,但是多处检查无果。试着刷了一下BIOS后,待机0.016,触发后亮机,

网友:
看来笔记本有些不触发和BIOS有关系,学习了

网友:
我只用万用表的时候,不知怎么测芯片的好坏。

网友:
不触发,找不到突破口就刷BIOS可以的

网友:
BIOS参加开机的多了!

网友:
说得对, EC控制器实际是一个嵌入式控制器,工作时运行的是BIOS程序,按下开机键所作出的应答就是单片机运行BIOS程序的结果。

网友:
bios芯片有波形不代表bios程序是好的

网友:
BIOS参与开机的我碰到过,当时也是在基地看到贴子试着写成功了

网友:
bios参与开机的机器  貌似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bios坏掉了?    你的主板毛病还真是不少啊

网友:
F41的BIOS 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以前修过几部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从没修过F41 坏了BIOS  不触发的       以后注意

没碰到过 以后值得注意

网友:
bios   咋刷

网友(点评):
汗,还是去补习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BIOS容易出问题,以前遇到个刷了BIOS ,但是开机必须按F1才能进。郁闷,可能不是原版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了要。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BIOS 坏 也会 不开的

网友:
笔记本BIOS出错造面不开机,这次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的开关脚是说的EC的脚吧  真正的开关应该是17V以上

网友:
这机器左右键进水蛮多

网友:
有波形输出不一定bios就好

网友:
一般不触发,多数数是bios问题

网友:
有很多 昨天我也修 了 一台 有待机不触发 BIOS的 1 2 3 脚 有一个电压没3.3V 后面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那你 查一下他的电压有没有嘛 看有没有跳变 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e shi gai    dan ku yu wu men

对啊
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