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我穷,求加分

楼主(2012-02-26):
接修一台gateway TC78 板号:LA-4492P 故障现象使用过程中黑屏,有时开机出现LOGO画面就黑屏。凭经验判断为显卡故障。加焊显卡还是老样子,于是更换了一块显卡。结果杯具出现了,电流只到0.62不动了。心里哇凉哇凉的呀!
没办法,见招拆招。直接上CPU加负载,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波波,测得内存上没有波形。CPU复位正常不跑码,鬼见愁啊!!!继续!测EC上的FRAME#信号有波形,但是不能持续。
帧信号有波形说明至少CPU寻址已经完成,接下来应该开始自检。前面测过内存上没有波形,那么说明自检还没到内存这一步,问题应该在CPU、南北桥这边。又开始了痛苦之旅,抄家伙换CPU、南北桥但是“天还是那片天,云还是那朵云哟”
心想该不会是板层哪里断线了吧!正当思绪越来越不靠谱时突然想起来,南北桥周边的一些供电还没测过呢!板子上的某些通过管子转换的供电如果没起来是不会影响CPU复位的。眼前又出现了新的希望,拿起那跟随了我N年的万用表一顿狂点。终于罪魁祸首现出了原形。 PCIE总线供电+1.1VS没起来,经查PU13损坏。换之,拷机两小时正常。
估计PU13这家伙原先就性能不良,不然怎么会使用过程中黑屏呢?PCIE总线电压没起来,自检当然就停留在北桥位置了,轮不到内存,所以内存上测不到波形。
总结:经验主义害死人。全板测供电……必须的。

网友(点评):
希望下次发帖能分析的更清晰些

网友:
感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不管什么现像。我修本本就是直接测每个大电杆的对地阻值。然后查电压。

网友:
严重同意

网友:
维修不能光看电流,还是多动表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来看看 在学习下的

网友:
经验不错啊,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可惜我是负分加不了

网友:
楼主还算细心,维修修的不仅是机器,还有自己的耐力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的分享,我修本就先查电感的对地阻值,然后在查电压。

网友:
LZ太曲折了,最后终于给完美结局了

网友:
经验啊,LZ有耐心,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