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硬盘卡在LOGO处就不动了,求助

楼主(2012-02-26):
主板是好的,换另外的硬盘能进,已经确定硬盘是坏的,想卡在LOGO处的坏硬盘一般要怎么修,给葛思路就好了,我是修电脑的,只是还没修过硬盘,现在有时间,想试试

网友:
有MHDD或者硬盘再生器

网友:
有坏道了,用MHHD修下吧

网友:
修了也用不长

网友:
修复一下坏道试试!

网友:
用MHDD,    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大家都说的很对,先要用MHDD检测一下,看是否有坏道,如果,没有坏道的话,就ERASE处理一下,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我想也是这样,不过有一部分这样处理后就正常了,而有一部分则还还是这样卡着。我见过别外一种卡住的情况,不过不是在logo处卡住,而是在读取引导信息时卡住桌上角有个下横杠闪动,可是以下处理方法使用后就正常了,第一是换硬盘,第二种是吧硬盘换主机就好了。罗工能解决以下吗让原来的主板不换硬盘就能进系统。

网友:
如果是ST7200.7,并且是8.几的版本号,MHDD测试无坏道什么的。这种盘是有个磁头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