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8GU盘

楼主(2012-02-26):
今天卖了一个8G的U盘  回来一测坑爹啊

网友:
看不到图暗

网友:
看不见图片,恐怕又是那种给从小容量软升级的吧?

网友:
如果真是维修人员那么可能会买到杂牌优盘的几率很低吧

网友A:
对对。现在8GU盘也才40到50元之间。

网友:
图挂掉了啊  看不到

网友:
没看到图,不知道怎么坑的,一般都是2G变8G,不能正常装数据吧。

网友:
知道了,知道了

网友B:
多少钱买的?............貌似8G的很便宜

网友:
我买过一个8G SD卡, 回来没用几天就坏了, 可能是不正确格式化, 也可能是碰到那种升级的

网友:
LZ  你的 图图在哪里  啊  我们 楼下的  只有 仰望  看你 了啊   只要 是 价格不离谱的   还有  钢口  有刚硬的  百分之95  是   行货  这么给你说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对。现在8GU盘也才40到50元之间。

你在 实体店40-50买的 绝对  假货

网友:
这个真的是个假的。。量产的。。呵呵。。这个。。绝对假货啊。。恨啊。。搞得真货都不好买了。

网友:
不好意思  图片好像上传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貌似8G的很便宜

40块卖的

网友:
40是批发价= =.............还不如去正规一点的地方去买

网友:
第一张图片好像挂了

网友:
下面有图片的   上面的好像挂了

网友:
楼主的图挂了,不过赞同3楼说的,是小容量u盘改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