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开机

楼主(2012-02-26):
一台三星R428笔记本不开机,插上电源电流在0.188,无反应,用手触摸一个芯片发烫,这个芯片像是给什么电路供电的,看不出来是什么型号的,上面只写2行字母,上面写着CJ=BM下面写着A07上个图给大家看看是什么芯片,干吗用的用什么代换帮忙看看

网友:
图就不能大的啊,感觉不行换一个试试,也有可能后级短路呢!不是大芯片,直接换一个!

网友:
待机芯片。

网友:
用啥代换呢请问

网友:
感觉像是RT8205

网友:
像是CPU供电的小IC啊

网友:
先换吧,上次修一台HPCQ32上有个芯片是DT=J什么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最后找到图纸,是个线性电压产生芯片产生3.3V的。

网友:
把黑胶皮脱掉看看南桥背面RTC那部分发霉了没。上次修这台机子没经验折腾个半死.

网友:
初步估计某个电容坏了,信号提示RTC,点到为止。

网友(点评):
高手通病在心里...但是有时候心里反而是通病。

网友A:
TPS51125我修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S51125我修过

3V 5v电感对地400欧姆左右正常吧应该后级没短路吧

网友:
供电芯片  好像3V5V的

网友:
呵呵 高手解释下

网友:
   这问题已经是通病了啊.. 在南桥背面有个电容坏了.换掉就可以了的.

网友:
楼主,仔细认真地找这个板南桥背面有个电容短路,基本应该属于通病的!修好了通知一声。

网友:
恭喜你,遇到通病机了,把硬盘下方的塑料纸拿掉,上面有一个电容短路取下就OK了。
已有网友发过帖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2373

网友C:
一看到这个机器 我就想到了硬盘下面的电容

网友:
可以用51125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电感对地400欧姆左右正常吧应该后级没短路吧

你别忘了它还有两路LDO电压,芯片这种发烫一般都是线性电压有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待机电流有0.09呀,正常的话好像两位的表是看不到的

网友:
这个都差不多是通病了吧,就是南桥下面一个小电容坏了,拉低了51125的LDO电压才引起51125发烫

网友:
三星NP-R428 NP-R430 独显 BA41-1170A 1171A

网友:
像CPU供电芯片

网友:
按通病搞下看型不行

网友:
待机芯片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芯片没有问题  是负载微短了

网友:
好像是 后继供电芯片, 翻开图纸看看吧...

网友:
是通病呀。以上说的都对。自己慢慢找吧!

网友:
学习一下,修过没有修好

网友:
又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到这个机器 我就想到了硬盘下面的电容

看到许多朋友 都说是南桥下面的小电容短路,到底是哪个呀,在线测都是好的

网友:
看下图不就知道芯片是什么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