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电源维修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2-02-26):
华强北垃圾佬处收一长城电源(封口防伪标签未动过)
回家开盖清理时发现此为假长城。
接着发现保险烧了,用万用表测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电容均正常,整流输出无短路。
换上保险通电,+5VSB,绿线3.8V,短接绿线风扇开始转动,测各组输出正常只有+12V偏低11.85V
接可触发坏主板触发,测各组供电一切正常,PG信号+5V也有了!

内部图,用料和长城一样!两个主开关管加一个待机电源开关管,比较器339,PWM控制7500

PFC线圈没了只有铁芯

PFC插口处直接在被面用焊锡连起来了

外壳用的长城的!

网友(点评):
这个散热器都不一样,一看就出来了,长城没有用这种开花的散热片

网友:
这样的加电源市场多的很    因为性价比高的很  很受市场欢迎的

网友:
          这就可以转正了。我还等了2年才转正。

我都发第二个了,结果还是没人理!现在是自己发贴子弄点升级的!

网友:
不错 !我一想多弄点坏电源玩玩,嗨!新手啊。。支持支持。。

网友:
楼主写文章有点不符逻辑:“封口防伪标签未动过”,“发现保险烧了”,“测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电容均正常,整流输出无短路”,后来:“各组输出正常”!?
最后还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接可触发坏主板触发,测各组供电一切正常”?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版主:像楼主这样写假事例的文章骗转正,是不是应该受到处罚???

网友:
偶转正了,其实吧任务一做,签到3天就转正了...........╮(╯▽╰)╭话说在这里发帖拿得到分?

网友:
  没什么意思

网友:
这贴子没什么看头,只是换了个保险就OVER了,有这等好事……开关电源烧保险的话,开关管也会跟着烧掉了,如果不是后级有短路,保险怎么会烧呢,难道是它本来电流就选小了,用着用着就烧掉,这不太可能吧?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哎哟~~~咋感觉挺专业呢??反正是比我厉害多了~~·呵呵~~向你学习~~~

网友:
简单的难以置信 再假的电源保险烧了其他地方也有坏的啊 没听说带大负载烧保险啊 不明白

网友(点评):
我也同样奇怪,但就是只烧了保险,换了就OK了!

网友:
支持啊。。技术贴啊。

网友:
我本来是想学二招的,只是换了个管子,没什么技术含量呀!

网友:
楼主在深圳哪里?本人有一个350P4电源,通电+5VSB,绿线都没有电压。保险管也没坏,有没有兴趣尝试下修理?QQ:7739 5732。希望交流一下。

网友(点评):
辅助供电的问题,我在宝安龙华住,在华强北附近培训笔记本维修!

网友:
貌似我的是真的电源,PFC插口处没有短接。且PFC也有线圈哦。

网友A:
“这个散热器都不一样,一看就出来了,长城没有用这种开花的散热片 ”
大侠,好像你说的不太正确。小弟手里就有这样的电源,内部电路看来一个一模一样,但是用的是真的PFC, 我撕开纸看了,PFC里有线圈的。因为我也在深圳,准备找楼主看看。呵呵。到时候再做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散热器都不一样,一看就出来了,长城没有用这种开花的散热片 ”
大侠,好像你说的不太正确。小弟手 ...

你有你就能证明它不是假的了,或许你手上的也是假的呢,楼主不是已经说了吗,这是山寨版的长城,用的长城的壳子,你还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
正品长城的维修例看这里!也是我前几天修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868-1-1.html

网友:
哦。。。我也不太明白,这电源的辅助供电出了问题,我拆开后发现有一只小强短接在PCB背面。呵呵,准备找楼主帮忙看看,一起分析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电源。

网友A:
大侠给个QQ联系方式呗,我就在华强北附件上班,等你有时间可以帮我看看电源不?一起分析一下。看看我这电源是不是真的。

网友(点评):
外观长城内部用料齐全差不多都是真的,不然假货没有成本优势了!QQ:2171007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给个QQ联系方式呗,我就在华强北附件上班,等你有时间可以帮我看看电源不?一起分析一下。看看我这电源 ...

电源分真假有什么用?我觉得这问题追究下去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拆过的电源多了,一个电源给你拿到手上,你就学能感觉到这电源是什么档次的了,再仔细一看,是好是不好,很容易分辩出来。真假这东西不可以在买电源的时候对卖家说,你也争不过卖家的,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分真假有什么用?我觉得这问题追究下去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拆过的电源多了,一个电源给你拿到手上, ...

有道理,呵呵,我去找楼主分析的目的也是为了学习一下。对以后自己分辨电源的好坏也有帮助。

网友:
现在的电源质量好的太少,大部分都是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