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M2VLE-RH V1.2 3VSB对地值偏低维修实例

楼主(2012-02-26):
主板型号:GA-M2VLE-RH V1.2
故障现象:冷开机时有时档C7或07代码
故障分析:
拿到板标签上写的是点不亮,测试冷开机档C7和07代码,重起一次能正常进系统
常规的量了下PCI A14脚3VDUAL的对地值只有18,正常是140多,有短路了。难怪冷开机当机咯,于是围绕3VDUAL
3VDUAL去很多地方,南桥、网卡、IO……
于是摘了网卡、IO故障依旧,摸南桥也不发烫,量南桥外围USB、IDE、键鼠口对地值都正常,修得比较纠结……
翻开图纸发现3VDUAL还到了产生内存VTT_DDR的元件上

摘掉W83310周边的电容量3VDUAL还是偏低,摘掉WU1打PCIA14脚对地值正常到一百多了,用二极管档量WU1 W83310的6 2脚发现只有18,呵呵,就是它坏了,更换一个W83310后测试故障修复
结论:W83310击穿,导致3VDUAL对地值偏低冷开机不开机

网友:
有点麻烦了不过还是修好了

网友A:
6-2之间阻值正常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之间阻值正常是多少呢

没有量哦,正常应该是不通的,6脚是VCTRL 2脚是接地

网友:
真是跳跃性思维呀。。哈哈

网友B:
这个板本来是要换桥的,已经架在BGA上时想想还是多量量,上次也修到这个型号的板,故障是VCC3对地短,拆了很多东西,网卡、IO、时钟、BIOS、南桥,拆到最后发现是声卡短路,吃过那次亏也就得了教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本来是要换桥的,已经架在BGA上时想想还是多量量,上次也修到这个型号的板,故障是VCC3对地短,拆了 ...

最近在哪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哪发财?

在水深火深的当小弟,修主板混饭吃

网友:
以前修到过内存供电场馆击穿了引起待机3v短路的

网友D:
PCI14脚不是3VSB吗?怎么变成了3VDUAL,还是我一直都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14脚不是3VSB吗?怎么变成了3VDUAL,还是我一直都搞错了?

图纸标法不一样的换了个名字而已,

网友(2012-04-06):
这个还真是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