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F300T无显示.

楼主(2012-02-26):
今天一台神舟承运F300T   ATI显卡的无显示.以为是显卡做了不行.电流0.5---1.08跳2步.装不装内存电流一样.刷BIOS还是一样.南桥,北桥都做了还不行.电压都有.急...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就没有人修过这类似的问题的电脑???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点评):
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你来个应该是显卡问题。晕死。我手上刚好有一个这样的板子。肯定不是显卡问题撒。和他这个问题一样呢

网友(2012-03-31):
期待结果。我手上刚好有一个和你问题一样的主板。也没有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