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补漏洞什么的还是用微软的update好啊

楼主(2012-02-26):
windows update所有的操作系统都自带的,何必要三六零金山之类的,万一系统瘫痪了怨谁啊

网友:
等你某次开机,突然发现屏幕提示“你的系统不是正版,请购买正版时”,这就是用Windows update打补丁的赠品了

网友:
360帮你选择安装漏洞

网友:
2楼说的好!!!

网友:
windows xp不会

网友A:
微软这个功能,就是在Windows XP上大面积出现,官方名称为“Windows Genuine Advantage”,会随Windows Update下载补丁时一并安装。倘若你还不相信,百度一下“去除正版补丁”

网友B:
看来根本没用过吧 乱下结论 我一直开着

网友:
系统不是正版的吧,除非那些品牌电脑有正版副本。

再者那种免激活的,否则打补丁最好用卫士一类的。

网友:
微软的太慢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感觉啊

网友:
系统自带的为啥不用偏要用360,现在还怕微软黑你的屏幕吗?

网友(2012-05-12):
引用 网友A:
微软这个功能,就是在Windows XP上大面积出现,官方名称为“Windows Genuine Advantage”,会随Windows U ...

他所用的XP应该是GHOST版本,而且别人已经做了相应的处理了,所以就不会了。

网友:
一直都是关闭更新的  怕更新的东西太多  感觉并不是所有的更新都有用

网友:
千万不要用windows自带的UPDATE,用360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用自带的升级

网友:
有些补丁没必要打的,打了会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2012-07-31):
我没有机密文件,不打补丁

网友:
不需要更新,有时更新会有问题

网友:
从来不打漏洞 撤。。

网友:
用杀毒软件带的快一点

网友(2013-02-12):
引用 网友B:
看来根本没用过吧 乱下结论 我一直开着

配置低的电脑,打完这些补丁,趴下就不动了。

网友:
系统自带的更新程序不带选择功能,有些过期或者没必要安装的程序更新会浪费占用一定空间

网友:
我认为除了反盗版补丁以外,所有的系统补丁都是有用的,不可或缺的,没有过期或没必要安装这一说。

网友(2013-06-11):
盗版的话就不能用windows update打补丁了。
很容易黑屏的O

网友:
2楼说的太对了,用正版的的确不多

网友(2013-07-12):
废话,当然微软更懂它的系统!

网友:
直接禁用更新,什么补丁都不要装

网友:
我总是把这项关了,用360升级,因为你懂的

网友:
小心微软又搞你,忘了以前官方更新后的盗版黑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