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币放芯片上可以提高成功率?是何道理

楼主(2012-02-26):
翻翻过去的帖子,经常有人说芯片上放块五毛或一块的硬币提高了成功率,这样的帖子很多,早来论坛的坛友应该都听说过的。当时也没有细想这个事情,总以为是增加了芯片的重量的缘故。
最近阅读了不少热学方面的东西,发现关于热学的辐射方面的一些说法-----表面光滑金属辐射率非常小,只有0.03~0.05,而非金属则一般都>0.5,而且绝大部分在0.8以上(绝对黑体为1),硬币是金属,虽然不是镜面光滑,但也还比较平滑,所以辐射率应该不会高,而辐射吸收率和辐射率是相同的。
如果上面是红外加热,则硬币部位的热量大部分被反射回去了,降低了芯片部位的温度,芯片受到了保护。
如果是热风加热,热风主要是强制对流,这时辐射不是主要的,但金属硬币在加热过程中要吸收热量,并且阻挡了直接的对流,热量还需要经过硬币的传导才能到达芯片,从而延缓了芯片部位的温度上升速度,降低了芯片的温度,虽然没有对辐射那么强的保护,但应该也有一定作用。
因此,本人觉得用很薄的铝片做个比芯片稍大,高3~5mm小盒,罩在芯片上,在做BGA焊接有提高成功率的可能,遇到易爆芯片时不妨一试。
本人觉得重量提高了成功率的说法是有疑问的。

这仅仅是本人不成熟的看法,留此备忘。

本站过去有关此话题的帖子的搜素结果
http://s.chinafix.com.cn/f/search?q=%E7%A1%AC%E5%B8%81&sId=1844322&ts=1330300407&mySign=7f88190d&searchLevel=3&menu=1&updForum=0&orderField=default&fmid=23&qs=txt.fmlist.3&page=1

网友(点评):
我也同意张先生的分析,我也一直这样认为的,也一直这样使用,想办法降低硅片区域的温度是保护核心不受损的关键,核心底部的锡珠是供电,而数据,地址,基准电压,逻辑等都集中在核心偏远区域。

网友(点评):
来试一下

网友:
{:soso__4011813854091704040_4:}又看以老张的帖子了!

网友:
回东海之鲲:请看一下南北桥的结构,保护了上面的核心,并不是不能加热下面的锡球。桥的核心有自身的BGA,下面还有大点的BGA是焊到主板上的。见图

网友(2012-06-01):
不能喊老张,是张老,师之尊长!

网友(2012-02-26):
以前只是觉得放一个硬币会焊接的更好些,从来没有考虑热辐射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说的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
在不放试哈个呢

网友:
我曾经给虚汗的南桥加焊时也用一枚一元的硬币放在上面个,有两个目的:其一;风枪吹的风力由于旋转摆动不均匀,放上硬币能多少解决点问题,更有利于保护好芯片。
其二;芯片本身很轻,加枚硬币有助于锡球熔点结合,
其他的就如同老师所讲的了,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我不放硬币的成功率照样很高,这个说法还有待验证

网友(2012-05-15):
我们很多都是红外线的 不能放的。我觉得关键是底部的焊盘要刮好焊锡 然后助焊膏的量很关键。其它的都交给BGA了 。

网友(2012-02-26):
对于易爆芯片的处理,我的方法是这样的,直接用BGA用的铝纸剪一片,大小稍小于芯片一点点,四边各留出约1mm距离,贴于芯片上,四周压紧即可,这样,利用铝纸表面的反射及内部容易的隔离,可以保护芯片本体不会过热。这个方法我用了一年多了,非常有效,特别是在拆坏芯片和上好芯片时的对比,效果很明显。

补充内容 (2012-2-27 22:43):
……利用铝纸表面的反射及内部容易的隔离……
这句话打错了,是利用铝纸表面的反射及内部空气的隔离

好方法。
很好的方法。

网友:
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做法,收效不大,以为加重芯片就能使焊珠和主板跟好的接触!但后来觉得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醒悟了,自然应力才是最可靠的,焊盘处理得当就不怕焊接不好!焊盘处理不好就算加多重也不能使焊珠和焊盘融合,加重芯片后多余的重量和不平衡的中心也是BGA失败的原因!

网友:
我做BGA根本不用上加热,只用下部的2个温区。建议以后的BGA机器取消上加热,既降低成本,又易于控制。还是二温区,只不过中心加热位置有所不同。

网友:
我支持硬币热保护芯片这一说法。不过重量说还是有点好处的。
我也爆过不少芯片,特别是ati显卡,容易爆。看来上部温度不能太高。下次可以尝试调低...
继续关注...

网友A:
张老的提议不错,我一直在用这个“神器”,经本人验证此方法对易爆芯片确实有很好的效果,在此特将“神器”呈上,供新手参考制作,做的不好,大家不要拍砖,谢谢!

网友(2012-06-05):
张老,是用可乐的锡皮盖在核心上就好了嘛?
很好的方法,这个很有启发和参考性
下面锡球和核心表面的温差是一个定值,核心温度达不到,锡球必然不能融化。
建议换用可乐的铝皮,更薄更轻

网友(2012-02-27):
以前没有深究过这问题,有晶片加焊的话一般会放1毛的硬币,易爆的芯片都是提高上下风嘴,曾经就试过NV单桥的上下风嘴贴得太紧必爆

网友:
加金属片就是利用金属传导使芯片不易产生积热。这点相信大家都有共识。至于放硬币我个人认为就是取材方便。至于成功率高低没有关注过,因为自身做的也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张老的提议不错,我一直在用这个“神器”,经本人验证此方法对易爆芯片确实有很好的效果,在此特将“神器” ...

只盖住中间晶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盖住中间晶片吗?

是的只盖住中间的晶片,这样有助于保护核心,提高成功率

网友:
是增加重量了吧

网友:
爆芯片是因为芯片内部水分过多吧,如果是水分过多,加个铝片也不起作用吧

网友:
不管是什么方法,自己用熟练了,就是最好的。

网友(2012-04-28):
开玩笑呢,,加个铝片的话,用红外的加热,坑人那.
....等曲线跑完,你也看不到芯片的锡珠化!

网友:
没有用过,但不会有什么效果,只要温度达到没有焊不好的

网友:
加焊是靠锡的成珠张力,所示重力说没什么根据。
最重要的是用好的焊膏,还有掌握焊膏的用量,这才是根本。
同意楼主:
3.3
脑电本记笔
同意楼主:

网友:
我每次做BGA的时候都是加一个给显卡改装用的铜片,0.8CM厚的,铜片的质量可以让锡融化后芯片更好的下沉,而且铜片可以保护核心不直接受热

网友:
好方法,不怕芯片温度太高而损坏

网友:
是不是加上硬币后受热均匀了,散热也快了从而保护了芯片

网友: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BGA时采用这个方法,我是不采用的。

网友:
用BGA机,无需加硬币吧;是有重力作用,在用吹筒下面吹后

网友:
不到温度还是珠还是不会动

网友:
不管是什么方法自己用熟练了就是最好的

网友(2012-06-01):
找个袁大头 放上面试试·就知道和重量关系大不大了·

网友:
是增加芯片的重量使锡球溶化后跟好的和主板融合

网友:
我也以为是加重重量,使桥往下压点,如果重量太重又会使两边连锡,看你帖子好像明白点什么了

网友:
我一般放来个平都螺丝帽。还行吧。

网友:
我都做了几年了。BGA都赖的用了 直接拿风枪 练练。 多练练 不需要太多道具。

网友:
慢慢多试几个看看 我做成功里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