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20维修

楼主(2012-02-26):
惠普520  LA-3491P
故障现象:无待机
芯片为MAX8734A测芯片工作条件:供电,参考电压,开启信号,自举升压均正常,后发现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G极为5V(进入保护状态),后更换5V场管,发现3V,5V待机电压已产生,但是过了一分钟,待机电压消失,这时想可能是加热之后才好的,所以开始找哪个元件不良造成的,之后用烙铁加热了PC36 ,发现待机电压又有了,更换PC36后,故障排除,现象为电容漏电。

网友:
确实有这种问题,示波器可以清楚的看到故障。

网友:
电容漏电加热可以正常的吗?

网友(点评):
貌似电容漏电加热可以正常恢复很短的时间................显卡电容挂了,黑屏,检测卡不过,加热后可以点亮一段时间,几分钟= =

网友:
应该不是的吧,

网友:
电容漏电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遇到直接换8734的,不过不久回来了,又换了一个,还没回来.

网友:
这个情况很经典,值得借鉴

网友:
应该可以理解是漏电,或者是电容老化  HP520电容坏可以说是通病吧 我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一般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性能不良,可能出现加热正常,冷却后不正常。

网友:
3V的电容都容易坏啊    以前花了好几天才修出来啊

网友:
遇到过  现在忘记了  不知道怎么修好的了

网友:
我看是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HP的机器很多都是一大堆小玩意。。。。。修起来比较麻烦感觉没有IBM的好修。。。

网友:
不细心就麻烦了,
学习了

网友:
观察仔细,学习

网友:
电容的性能(容量、损耗等)通常和工作、环境温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每种电容都有自己的工作条件。就是说,温度的变化直接会造成容量的偏移

网友(2012-03-28):
谢谢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子,加热电容会好一段时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子,加热电容会好一段时间么、?

如果出现上管控制机无电压,下管控制机有5v,进保护模式,这个时候可以用烙铁加热一下电容,

网友:
电容漏电好像比较难整啊,可能是电容性能不良,导致杂波比较多,去往相应电路不稳定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