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待机0.057不粗发

楼主(2012-02-26):
今天接到一宏基4740,不猝发,拆机一看,主板有腐蚀痕迹,经过处理后能够触发,但是电流到1.2a掉电,使其翻遍图纸,找不到原因, 最后发现电流变电流设置的比较小,所以到1.2a就掉电,最后加大电流,修复成功后,收费  300

网友:
学习一下技巧

网友:
最后发现电流变电流设置的比较小、 楼主这个什么意思呢。解释下。谢l /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什么加大电流修好!不清楚,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楼主的可调电源的电流设置问题造成的

  一般都是16V。19V.   他说的是电流调小了吧,。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这样收三百大洋也给大家曝光

网友:
楼主这样都行

网友:
楼主真有意思

网友: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板子不触发,发现有磨蚀的地方,处理过后就可以是吧。

网友:
  这种问题, 反应过来了, 是有点顿悟的感觉吧,,,,。

网友:
就平楼主的不“粗”发我也得进来顶一下,收钱300,钱来的真快啊,希望能遇到这样的活儿

网友:
明明就是清理一下就能好的问题吗,LZ给自己添加麻烦啊,呵呵,电流一般也不去动它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可调电源电流他限制在1.2A左右     所以到1.2A  掉电  。可调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