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KC 19宽屏液晶 高压电源一体板问题

楼主(2012-02-26):
故障时拿过来以后,通电2秒自动黑屏 在开2秒还是黑屏,点亮的时候正常,排除灯管故障, 查看高压电源板发现16V 1000电容鼓包,更换25V 1000的 开机测试 黑屏 电源灯都不亮了,查看 发现耦合电容好像损坏更换2个耦合电容还是不行,现在问题是人家拿过来的时候能点亮,我换了电容直接不亮了,查看电源正常,但是电压不稳定,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改i个新高压条啊

网友:
查查高压电路的MOS管是否击穿,如果正常换电源管理IC试试看

网友:
换8脚MOS管,加焊线圈,已经修过N个了

网友:
现在加电不亮是吧,如果是加电不亮不就查高压和灯管就行,跟光耦没关系,光耦坏了后级电压跳变引起不加电的,只要加电就不是前级那边的问题!你把高压IC换了试试,或者直接改一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测下稳压二极管

网友:
指示灯 都不亮   在检查下5V 12V  电压 看正常么

网友:
把电原输出的12  5伏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省事多了!!

网友:
高压MOS管 8脚贴片的 4606啊  HTC不都这毛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