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LV020刷的程序后缀名是什么格式的

楼主(2012-02-26):
我这里的显示器是emachins宏基E203HV,样式是E203HVP,液晶屏型号是M200RW01 V.3的
我想问一下PM25LV020刷的程序后缀名是什么格式的,我找了两个,一个没后缀名,一个有;

第一个:
第二个:pm25lv020

本人刚接触液晶显示器维修,不知哪个能用,请斑竹和大虾们指教,如果有麻烦上传个,在此先谢谢了!也可以直接传到947916793@qq.com邮箱里。

网友:
其实HEX  GFF  BIN  ROM  都可以的。

网友:
那就要看你是用编程器写,还是ISP连接了,如果用编程器写,那应该就一个主程序就能写的,如果是ISP连接,那主程序就很多了,。不同的板就要不同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