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2片华硕M4N68主板不通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2-02-26):
主板型号:1、ASUS-M4N68T-M LE V2   2、ASUS-M4N68 V1.03G
故障现象:1、自动通电4秒掉电,代码跑到D5   2、有时不能电,通电后无复位
故障分析:
1、ASUS-M4N68T-M LE V2 拿到手时是自动通电,代码跑到D5然后掉电,时间大概是4秒,掉电后量面板开关只有0.6V,难怪会自动通电4秒关机,开关脚正常是3.3V,线路图如下,此板IO用的是IT8721F的IO,触发脚位和8712/6/8是一样的,PWR开关是连接IO的75脚,我画了个简图,图里标错了就不改了哈

摘掉那个小电阻发现开关脚还是0.6V,这里就排除了IO拉低开关针的电压。
再量822排阻的一端正常的3.3V,另一端是0.6,明显是排阻坏了……
料板上摘了个822电阻装上去,不再自动通电了,故障修复

2、ASUS-M4N68 拿到手发现不触发,开关针无电压,PCIA14无3VSB,用风枪加热一下IO3VSB出来了,这个板走了些弯路,3VSB的产生方式有点另类,跑了一下线,画了个简图(我随意画的,呵呵),查PDF 发现IO8721F 的16脚还是个5VSB CTRL(5VSB 控制的意思)

IO16脚控制5VSB,使相连的NPN的三极管导通,后面的P沟道MOS管G级为低平
5VSB由S极流向D极,通向1117的3脚,1117降压产生3VSB。
量1117的3脚无5VSB,于是乎把IO给换了,3VSB正常产生了,但通电后全板无复位,
此板是NV单桥的,只要HT_VLD也就是总线供电好之后就发出复位了,查HT_VLD已经正常的3.3V了,纠结啊……这是肿么了啊!于是定南桥,等桥的过程中修了第好了第一块板,看这2片板造型都差不多,又拿着修,发现故障改变,不通电了,又查开关脚仅1V,心想是不是IO 75脚相连的822电阻坏了咯,开风枪换之,哈哈跑码亮机了……经过反复测试此板3VSB是要触发开关才出来(我有PT093可以观察到),
结论:75脚相连的822排阻坏了,导致触发不正常,触发不正常3VSB就不能正常产生,至于全板无复位那是因为那个822排阻还连接到面板的复位开关……

网友:
我很认真的看,但是你地电路图我始终没有看懂,新手。。。。

网友:
竟然会如此巧合

网友:
两块板都是排阻坏,好巧

网友:
太历害了,学习

网友:
他娘的我今天也搞了一块,开始拆了一个电容以为好了。开机针电压总在0.6和1.5之间徘徊....

网友:
8721 16脚是什么定义。

网友(点评):
8721F 16脚命名为DEEP_S5是通过bios高级电源管理APM控制的,关闭此巷开启EuP,低电平,反之高电平

网友A:
饼哥映泰 A78LC-M3S-V6[1].0S(SCH).pdf 这个图里有IT8721F的应用图,图里写的是5VSB CTRL
我用湘式英文翻译了一下是5VSB的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饼哥映泰 A78LC-M3S-V6[1].0S(SCH).pdf 这个图里有IT8721F的应用图,图里写的是5VSB CTRL
我用湘式英文翻 ...

这个图。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发下。

图纸在这里

网友:
好巧的故障,排阻坏的几率比IO小多了吧。

网友C(2012-07-21):
ASUS-M4N68T-M
有没有这个图啊?

网友:
看来思路还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M4N68T-M
有没有这个图啊?

现在的华硕有点位也很不错了,那还有什么图哦

网友:
真是高手。第一种情况碰到过,第二种没有,华硕的主板822的排阻不知道为什么老是爱坏。

网友:
着是不是就是asusm48 的通病啊?

网友(2012-09-08):
文字仔细看过,积累了。图收了,赞一个。

网友:
拜读,收藏,研究!!!!

网友(2012-10-08):
好经验 收藏了

网友(2014-02-22):
这板3VSB易过孔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