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2.5V电压

楼主(2012-02-26):
按开机键后屏幕无显示,长按开机键能关机。
折机后见主板上有8个电容鼓顶,全部换掉最小化系统通电点不亮,但CPU风扇转。测ATX电源,3.3V偏低为2.8V左右,5V12V正常。测主板无2.5V电压,电源管为35N0350N03,相联的电源ICRT9202,在线测量各脚电压:
35N03D5.1V   S0V   G0V
50N03D0V    S0V   G0V
RT920214.9V   20V    30V   40V    55.1V    60V    74.2V    80V
断电对地测电阻:
35N03D45    S50   G脚无限
50N03D50    S0  G脚无限
RT92021脚无限   2脚无限    30   4脚欧    555    6680   72200   849

网友:
补充:机型---神舟佳禧L370D,主板---Q810MBC1。本人没修过主板,业余爱好,条件有限,没有热 风 枪、没有示 波 器也没有可替换的元 件,个人感觉9202坏的可能性大,请高手帮忙想想办法,怎么辨别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 供电 测一下

网友A:
老机子还是新机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子还是新机子啊??

老机子了,用了有四、五年了,现在好像已经停产了,找到原型号新主板可能性不大,而且据说从厂家找会非常贵,所以才死马当做活马医。

网友B:
rt9202坏了,换一个吧。如果没有可以用6520代,还可以用7120和9214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9202坏了,换一个吧。如果没有可以用6520代,还可以用7120和9214改。

RT9202正在邮购的路上,先谢谢了哈

网友C:
这是神舟机器的通病,用厂家的话说就是批量问题。电容爱坏换电容就会好,如果好没解决问题把9202换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好没有=======================

配件还在路上,快递也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神舟机器的通病,用厂家的话说就是批量问题。电容爱坏换电容就会好,如果好没解决问题把9202换了问题就 ...

的确是这样,在网上搜了一下,很多都是电容鼓包,等配件来了换上试试然后上来回复一下,以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
感谢各位,主板换上RT9202已经修好了,就是条件不行,只有普通烙铁,费了很大劲才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