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09液晶开机两秒黑屏 请教从哪入手

楼主(2012-02-26):
驱动板,电源板均换过,情况一样,但有时开机又能用一个多小时 哪位高手能提示一下 先谢啦

网友:
另接灯管看看

网友:
测下灯管看看。

网友:
既然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换过,那么最值得怀疑的就是灯管了。

网友:
才一年多的显示器  灯管就坏 好像很难理解 更何况有时能用好长时间  又如何解释呢

网友:
我这样试过有用吗? 只接上边两跟灯管线  或者只接下面两根灯线 屏幕都只显示两秒 就黑屏

网友:
外接四条灯管试试,一直亮的话,就换灯管呀

网友:
貌似灯管虚了

网友:
根据你这样说,应该是灯光问题,灯管老化和还在灯管上的线虚焊都会这样

网友:
期待楼主用套件测试出结果.

网友:
报告各位大师 今天用套件测灯管 每只灯管都是 两边亮 中间有段暗 是灯管 故障 还是 套件功率不够

网友:
郁闷啊 测试仪 测下来 4指灯管 全好  加压到15V白亮白亮  不知大师们还有什么建议  (在淘宝进过两块电源高压一体版 和一块驱动板 换过 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