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的独立主板

楼主(2012-02-26):
显卡周围全都是胶,瓜的时候把信号线瓜断了,,郁闷。。。搞了1个下午,也没有搞好。。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网友:
其实这种胶也没什么好除的,直接上BGA ,到了温度直接取下,注意力度和方法。
线断了就用刀刮开漆用吸锡线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