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52电源管理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2-02-26):
如题,论坛上很多朋友说,LD7552和SG6841可以代换,只要把4脚100K的电阻改成24K的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我今天按照这样做了还是无电压输出呢,测得芯片的3脚电压就7V左右,其他脚都没电压,还以为换第一个芯片有问题,但是连续换了3个,故障依旧,看来要发个同型号的芯片换才行了。请问高手,这到底能不能代换啊?

网友:
LD7552和SG6841的pin4 和pin5功能定义不一样。楼主好好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