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现代显示器通电黑屏无反映,指示灯不亮,已修复

楼主(2012-02-27):
今天修到一个i现代的19液晶显示器,客户送修时说没有大问题,通电试机,发现开机无任何反应,电源灯不亮,后壳螺丝孔标签已拆,初步判断为别人修过,拆开后简单测量发现以下几个故障点,220v3.5a圆柱保险断路,整流堆击穿,开关管D-G击穿,开关管连接大电容负极保险电阻爆裂,阻值变为无穷大断路。 动手换了1保险,2整流堆,3开关管,4保险电阻,安全起见换了光耦,431,通过测量次级输出12v,5v对地不断路后通电试机(电源板,驱动板,按键板都插上),通电测试12v和5v无输出,大电容两端270v正常,开关管D级有270v电压正常,G级控制电压0v,S级0v。电源管理芯片为ld7575ps,8脚为hv开机电压输入端,正常应为通过一个大电阻接到大电容正极270v,但原板为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接到大电容正极270v(不知是可以这样接还是被人为换过),经测量ld7575ps的8脚6脚3脚均为270v,肯定不正常,把8脚的那个0欧姆保险电阻去掉,料板拆一个103电阻换上,再换上一个全新的ld7575ps后通电试机,测12v电压从12。8v慢慢变低同时电源初级发出异响,马上断电,怀疑高压板有短路,断开12v到高压板一路供电(原板没用保险,用的铁丝直连的)再通电试机,12v输出12.8v,5v为5.3v正常,按键板电源指示灯亮,说明高压部分确实有问题,经测量为高压板一路的一个4612断路,另一路正常,由于手头没有4612,直接料板拆两个4606换上,量两路阻值基本相同,暂定正常,恢复12v到高压部分的供电后通电试机,12v为12.8v,5v为5.3v,电源指示灯亮,断电后上机,显示器装好后测试2个小时,无异常现象,此机修复。第一次发帖,请大侠们尽情拍砖。

网友(点评):
客户说是小问题,那怎么收钱

网友:
沙发自己占

网友(点评):
楼主修的不错,也费了不少劲,二修机器,应该加钱的,听到客户说小毛病,心里那个烦呀,灯泡里面断了一根线,你自己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