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过来看看DELL1088的图纸上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27):
图纸中的这个英文是表示什么意思?这个R350的一端的+1.5V是从哪里来的呀?+1.5V_PCIE_ICH Place within 500mils of ICH9
这个怎么理解?上图:

网友:
好久没沙发坐了,我也期待答案。

网友:
看着应该是连接pci-e插槽和南桥。

网友:
看到这里没,
经过一个电感,名字就变了。

是图纸跟原板不一样,元件编号错了谢谢!

网友:
那句英文翻译过来是:南桥此处布线线宽不得高于150mil。(注:mil 为英制单位)    布线线宽即PCB表面铜箔宽度.  这句英文只在设计时有意义。但对维修人员来说,不起任何作用。查看原理图时,可不必考虑。

谢谢这位兄弟,你解释得太清楚了,是图纸和主板元件不一样,呵呵还有人说我不懂电路图呢。。

网友:
同意楼上,学习了

网友:
*脏话*就是好 多英语的认不到好急人哦

网友:
同意三楼说的,就是个转换电路。

网友:
还是要多学些英语对维修有帮助啊

网友:
这个没电不跑吗

网友:
有些英文不必须知道啊,我们又不是搞研发的

网友:
洋文对于维修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对头!真得很重要!

网友(2012-03-29):
我是新手不知道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