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电源板时如何放电 新招

楼主(2012-02-27):
有人用电烙铁插头,有用大改锥,有用灯泡,我一般是用数字表打欧姆档,然后两表笔分别接大电容两端,2秒钟后用200v直流电压档测大电容两端基本10v左右,表也没有坏,如有不对,请大侠们拍砖

网友(点评):
不是拍砖,这是想弄坏大家的表,看看数字表的说明书,用欧姆档测300伏的电压?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试的好。万一各位的数字表没有楼主的那个猛,烧掉了怎么办。
鸡毛不可试火也。

网友(点评):
同意还是小心的好

网友:
我都用烙铁插头放

网友:
还是小心的好,用灯泡试直观。

网友:
用电烙铁插头放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