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无待机参考

楼主(2012-02-27):
  一、无待机
    1、查TB可以正常产生VCC3SW,说明TB基本工作条件满足;
    2、本机待机电压由MAX1631产生,查它的工作条件时发现D12-SHUTDOWN2电压正常,而-PWRSHUTDOWN无电压。通过电路图可知如果它没有将会拉低1631-SHDN引脚导致无VCC3MVCC5M输出。
    3、排除是否TB导致无M电压输出,翘起TB52PIN后待机正常产生,确定是TB引起;
    4、可以引起TB待机时自保护的有TB复位、TH_DET温度检测.经查TB复位正常,而查到温度检测时发现RT3RT5中间断线。
    故障排除:飞线连接RT3RT5后,待机正常,触发上电。。。亮机一切正常。当使用摇杆鼠标时发现无法使用!

    二、指点杆无法使用
    1、遇到这种故障首先排除是否软件原因,所以直接重启引导进UPE看是否可用,经确认仍旧无**常使用;
    2、查它的工作条件时发现Q94少件,这样摇杆无法得到复位肯定不能用。补件后进系统,摇杆故障排除;

    三、偶尔无待机
    以上故障排除后在试机过程中出现偶尔无待机的情况,拆机后测试各个可以影响待机无输出的条件,最终发现给TB提供BAT_VOLT电压的C369电容缺件,补件后试机故障排除。
    BAT_VOLT这个电压在IBM机器中会有两次检测,第一次在VCC3SW产生前,第二次在上电时。

BAT_VOLT为电池电压检测,检测动作在VCC3SW输出前,只有电压足够才会输出VCC3SW。机器触发之后还会进行二次检测,不同之处在于二次检测是为了防止由于电池电力不足从而造成启动过程中掉电。

而接适配器时,因为适配器的电压为16V,正常情况下这里就不存在电压低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IBM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这个乱码无数,转帖的?不过还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