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怀疑CPU坏,型号是:AMQL66DAM22GG

楼主(2012-02-27):
HP 6535B 怀疑CPU坏,型号是:AMQL66DAM22GG   淘了个型号是:AMQL64DAM22GG的  结果   还是一样,待机0.06  开机0.9--120  开机两个锁灯同时闪  5下后部闪了,换了北桥,加焊了CPU座,刷了BIOS 还不行

网友:
是不是还有灯狂闪呀   换CPU

网友:
这个是跑代码是不是跑01 04啊, 我之前搞的一台就是跑01 04  换CPU OK

网友:
测量一下复位信号SB

网友:
跑码卡  插上开机显示NO  CLK闪  RST闪

网友:
这机器北桥问题多

网友:
这机子待机应该是0.01吧。我手上也有一个。有时能开机,开机开久点也能开机。不过,换了个北桥。。。完全只有1.0几和1.2电压跳变。听楼主说换CPU、还不行,,,我也不敢买CPU了。

网友:
我之前修的是HP4416S的本。CPU和你这个CPU一模一样,也是电脑到0.6--1.2左右。但是再开机就开始掉电了。电流到0.5几就掉电,最后也是换CPU好了,听我这边的同行说,这种U就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太垃圾了,AMD的北桥容易出问题,,CPU也容易出问题,,,不过桥比CPU概率要大些,建议楼主在换个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