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戴尔的笔记本直接换屏有时点补亮?

楼主(2012-02-27):
有人说戴尔的笔记本直接换屏有时点不亮?说是和原屏换一下屏的场效应管?我就不理解了 场效应管又不是芯片,哪个不一样啊?是不是他的说法有问题啊、

网友:
这种说法有待考证,请知道的兄弟指导指导咯

网友:
是换原屏的码片

网友:
8脚的 带程序的码片

网友:
不是场管是码片哈

网友:
是码片楼上正解 换屏的时候可以百度一下看看是哪个片

网友:
买屏的时候你说是DELL的,人家会给你装好的。

网友:
要改马片就可以了有的 也 不 的改

网友:
是码片,呵呵,把旧的换上去也行,只要旧的没坏

就是拆的时候得小心点别不小心把新屏给弄坏了
正解

网友:
有的屏要换码片的。

网友:
有遇到不换码片显示不正常

网友:
s要和码片一起换的

网友:
现在的LED的大多都不要了,有些LCD的要换。

网友:
是码片,不是场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后遇到了有法可依了,呵呵

网友:
换场管那纯粹就是胡说的,根本就不知道DELL对屏的检测原理

网友:
DELL机器有时候换非原装的屏有可能会出现不显示或者分辨率有问题,那是因为屏上面有一个EEPROM芯片,里面存储的是屏的参数,原装屏的EEPROM里面有DELL的验证信息,而分原装的里面没有这个信息,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那怎么判断出哪个是那个芯片呢

网友:
3楼正解      是视频解码芯片不一样  有的时候是有背光无信号  毛病很多的

网友:
那是换码片,是DELL屏的程序,普通屏没有DELL的程序,换屏之前得先换屏码片

网友:
是DELL的用的屏资料不一样,换别的屏有的也可以用,就是亮度调不上来而已.

网友:
碰到一个换了新屏黑屏的。。把原籍坏屏的码片换上OK。。。。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网友:
楼主把场管和码片搞混了

网友:
DELL屏上有码片的,可以和原屏的换,也可用仪器直接刷。

网友:
码片不同

网友:
DELL很多换屏都是要刷一下码片的,跟刷BIOS原理差不多

网友:
部是场管,而是码片,换了之后九号了

网友:
DELL屏上有专用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