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M52S-S3P V2.0无复位维修实例

楼主(2012-02-27):
主板型号:GA-M52S-S3P 2.0
故障现象:上电无复位
故障分析
上电无复位,
1、量内存(在内存槽下方的电感上可以测到)、1.8V正常
2、量VDDA2.5正常,技嘉主板这个供电一般都可以在CPU底坐上面的1117中间脚量到
3、量CPU供电没有、在圈内的MOS管或电感上可以量到
4、总线供电没有,这一类型的主板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是由PWM方式总线产生
上张测量图吧

NV的时序是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做到一组了)这个板供电不正常要先修CPU供电,再修总线供电,开机时序见下图

现在无CPU供电查CPU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的3大条件,供电、EN、VID
1、供电:10脚VCC,各组PVCC、BOOT脚电压都正常
2、36脚EN:查到这个脚位无电压,结合NV开机时序图分析那就是南桥没有发出CPUVDD_EN了,
而南桥要发出CPUVDD_EN的前提条件是南桥要收到ATX电源灰色线发出的PWRGD
转查ATX电源灰线发现灰线无电压,找到问题了
电源的PWRGD信号发出的条件是当电源的红5V正常到85%由电源发出
而内存、VDDA电压都正常产生了,我用的电源一定是没有问题。
那么就有一种可能,灰色线电压被别的元件给拉低了
打开图纸查看这个PWRGD的去向

从图纸里可以看到电源发出的PWRGD通向了6、21、27、31页

通向6、21页的地方没上料

未上料就不存在这2处把PWOK拉低

把27页所标的R233摘掉PWOK仍为低电平,这一路可以排除

那就只剩31页所标的料号为WU1的 W83303

更换W83303AG后,上电已经跑码亮机了,故障修复
结论:W83303AG坏拉低了PWOK,进而导致主板供电、复位不正常……

图纸在2L: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1215-1-1.html

注:我穷买不起相机,实物图没法拍,贴子大家凑合着看,欢迎拍砖

网友:
基地学员何其多,不如楼主一人。人品、技术令人佩服

网友:
思路明确 顶你

网友:
楼主对时序非常的熟悉呀 厉害

网友:
修AMD的板这个资料太重要了

网友:
一样的板子,但是我的CPU电压不出却是有供电开启的,为啥就死活不出电压呢。

网友:
看大家都对芯片这么熟悉,感觉很自卑了。

网友:
搞维修我最烦用手机拍图的,烂图一大堆没什么意义。图纸分析故障最好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看起来也很清晰。知识真的是在于学习,更在于积累。要是放到以前,可能根本看不懂。现在完全没有问题。从时序表上可以看到先有的是CPU供电,后有的VTT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呵呵 那个马可丁夸人可真狠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就因为这几天看了你的贴子修好了一块杰微NV单桥的板,可惜现在还没钱买个相机,以后我也要像楼主一样多多发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把迅维网搞得更火更红。

网友:
这就挺牛的了

网友:
呵呵,楼主是不是桥的电压是在CPU供电正常之后产生的啊???

网友:
思路明确,下手直接,干净利索,收手快速!佩服!!!

网友:
挺好的我也要加油了!!

网友(2012-04-06):
看来时序很重要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啊

网友(2012-07-30):
虽然没拍图,但是分析很详细,值得大家的学习,看来学习好时序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思路清楚啊

网友(2012-09-26):
分析很详细,按时序修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