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N2041S花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2-02-27):
开机,1,2分钟正常,然后就闪,花屏,没有配件替换,求助,是不是屏坏了啊???

网友(点评):
典型的屏线接触不好,清洁干净,就好了

网友:
这个。。。。起码要换个驱动板 屏线排除下再说。。。。

如果屏线坏了的话,开始就花了,重点应该在驱动板和屏上面。
这一般就是 驱动板和 屏线 屏坏的话 点亮的话就花了

网友:
点屏套也没有吗。。。点一下屏看看吧。。。

网友:
驱动板和排线,先换了看看呢

网友:
屏线视乎多一些!!!你没有配件怎么搞维修哦。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一点。。
   看屏的保险上有没有坏,在量一下他的电压。。。

网友:
点个屏看看啊

网友:
其他屏也行啊 点一下其他的屏 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线重插试试

网友:
换个屏的稳压管1117 3.3V的 要么屏芯片坏 摸摸屏芯片看烫不烫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查屏电路……

查屏电路上那个线圈周围的电压正不正常,然后排除一下屏电路上的电阻……

主要看发烫元件!

网友:
刚开的店,还没有什么配件

网友:
下午又用了5个小时了,现又正常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前天刚弄好一台创维的,跟这个故障类似,开十几分钟就花,满屏竖线,换驱动板解决的,楼主你可以摸一下花的时候,驱动板的主芯片有没有很热,

网友:
电容没问题吧?我自己有个开机花屏,1-2分钟后正常 换电容后解决了

网友:
你没有配件怎么搞维修.你要检修一下。告诉大家你检测过的地方?????

网友:
哪里的电容啊,,粘片的电容都正常,温度正常,好像没有异常热

网友:
屏的型号是:M200RW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