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MX SE 开机3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2-02-27):
ASUS M2N-MX SE 主板开机约三秒就掉电, 拔下CPU12V供电后,不再掉电, 测CPU供电插槽对地阻值正常,MOS管正常  上网查后说干桥能解决,没有BGA, 就用风枪  第一次失败,  第二次失败  ,第三次 加大了风量和温度  开机正常,重装了系统后一切顺利,装机故障如初,郁闷,没有金刚钻还是不能拦瓷器活呀。。。。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

网友:
查上管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也是啊,做了桥也没有修好,最后被客户拿走了,郁闷

网友:
桥不良 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ASUS M2N-MX SE 主板开机约三秒就掉电, 拔下CPU12V供电后,不再掉电,
很明显是cpu供电故障为何还要检查其他地方?

网友:
两方面,CPU 供电和桥

网友:
用风枪加焊一般用不长久。

网友:
CPU供电电路好好的查一查,MOS管儿,驱动芯片和电源芯片!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你第一次不是都进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