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的维修(求教)

楼主(2012-02-27):
朋友一台金河田电源坏了,给我修着玩,我也是个半吊子,也曾修好过不少电源,但是今天这个电源恩是吧我难到了,辅助部分是339+7500,
首先拆开看发现风扇转不动,清洗加油后没有问题了,观察没有发现明显的元件损坏,也没有虚焊,在线测量了主要元件,都正常,就串灯泡试机,灯泡闪灭,风扇一转,就停了,带上负载,还是如此。就参考了些前辈经验,在线测量339附近的所有二极管,还是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把辅助电源管(3.3v)下面并联的一个拆下来测量,发现通了,换上一个4148,通电,居然OK了,然后就随便测量了一下输出电压,结果除了3.3没有外其他一切正常,又仔细看了看电路,结果发现拆4148的时候有个整流线圈太大挡住了,当时拆了就忘了装,就吧它装回去,结果就奇怪了,毛病又来了,毛病回到开头了,通电风扇一转就停,就又找了篇帖子,上面说339的2脚到7500的4脚之间有个4148出问题就是这个毛病,可是我的机子上没有4148,只有一个10K电阻,我把它断开,通电,一切正常,接上就出问题,所以想请教高手,问题出哪里了,或者该怎么继续查啊,谢谢

网友:
那就查3.3V的这路是否存在短路、漏电,断路的零件?那个整流管正常否?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后级输出部分有短路,引至339起保护、而它的2脚电压提高控制着7500的4脚电压上升,使7500停止输出,你把339到7500的控制线路断开了,等于不要保护,当然能启动了。后级的输出复合二极管要拆下检查,如没问题就其它的元件

网友:
从你的说明断掉3.3输出电感线圈,电源其它各组供电正常了,可以看出3.3V输出电路有故障,重点查此电路!

网友(点评):
3.3V电路只有一个肖特基管,串一个整流圈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网友:
重点查3.3V输出电路

网友:
有反溃电路的!也要查查!

网友:
查这部份,大同小异有可能一样也不一定。

网友:
正反相测量3.3V输出整流管是不否击穿.

网友:
昨天在本版找到的图,和我的一模一样,借用下,图中红字是人家的,请大家忽略

网友:
       重新梳理下,该电源坏后,开机发现图标1的电容鼓包,换掉,风扇不转,处理好后,通电风扇一转就停。如断开图标4的电阻(10K),电源工作,所有输出正常。如断开图标2的线圈,除3.3v电源无输出外,其他一切正常。该路3.3从肖特基管出来经线圈2和线圈3就到了橙色线输出了
     昨天看了N多帖子看到有位师傅说有可能+5sb边的电容滤波不好也会引起保护,我准备先换了它再说(之前原电容鼓包已经换过)
     除此之外请教大家该查哪些地方,谢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风扇转下就停是短路保护,你测下有没有元件击穿短路的。

网友:
表2:脉宽调制集成电路KA7500B各引脚功能及实测数据
引脚号           引脚功能                         工作电压(V)        在路电阻值(KΩ)
                                                                                           正 向      反 向
1        电压取样比较器同相输入端              4.8                      4.5        7
2        电压取样比较器反相输入端              4.6                       8        8.8
3        反馈控制端                                       2.2                      9.2        ∞
4        脉宽调制输出控制端
                  (死区控制端)                         0                        9.5        19
5        振荡1                                               0.6                       9        12.6
6        振荡2                                                 0                        9        21
7        地                                                      0                         0        0
8        脉宽调制输出1                                   2                         7.5        21
9        地                                                       0                         0        0
10        地                                                     0                         0        0
11        脉宽调制输出2                                  2                       7.5        21
12        电源输入端                                      19                      6.2        17
13        输出方式控制端                                5                        4        4
14        电压取样比较器负端                         5                        4        4
15        电流取样比较器反相输入端               5                        4        4
16        电流取样比较器同相输入端               2                       7.5        8
        今天把后级的所有电容都换了,故障依旧,通电测量+5sb正常,绿线4V,7500的12脚4V,按照上面找到的参数测量,电阻参数有不少出入,是不是可以判断 7500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3-4 20:26):
7500的4脚是8V,更正下

补充内容 (2012-3-4 20:28):
晕,是12脚的电压是8V

网友:
不行就把电感换换看

网友(点评):
前几天修过一个类似的电源,也是风扇不转导致的,开机三无,仔细观察后发现电感烧糊短路,找了个换上一切正常了,这个断75004脚一切正常,应该不是电感的问题,不过我会试下的,谢谢

网友:
查3.3v相关的电路就ok了

网友:
不同的电源、设计参数有变化是正常,电阻阻值如果相差不大就只是设计的问题,7500的芯片供电脚12如果只有4V,就只能换芯片了(待机电压正常8.5-19V 才能正常工作),最好焊一只16脚的IC座、因为现在市面上新的芯片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点评):
不是4V是19V,4是电阻

网友:
应该还芯片就好了...

网友(点评):
7500换到其他机上正常,换上494,故障依旧,还在找问题中。。。。。郁闷了

网友A:
今天终于把问题找到了,就是图上那个电容,220/16v的,费了好长时间,把339这边的所有元件全部拆了一个个的测,测不了的就代换,最后才把这个电容找到,爆了,可惜它是下面爆的,所以i开始怎么也没有想到它的头上。。。总之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16V 2200uf吧

网友:
-12V、-5V的滤波电容,这个电容修了这么多电源还真没见过爆的,楼主还幸运呀

网友:
小电容,大问题啊。

网友:
RE: 金河田电源的维修(求教)------已修复

谢谢大家出计献策,问题已经找到

网友:
今天修了个冒烟的金河田电源 明显有闻到电容爆掉的特殊气味 拆开看换了10V 1000uf 2个 10V2200uf 2个 16V 2200uf 1个 总共5个电容好了 这个简单

网友:
这个电容是哪路电压的滤波啊?

网友(点评):
-12v蓝色线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
看到电源就头大,还是多看帖再发表意见啊

网友:
修好了,我又学到了不少

网友(2012-04-02):
这个电容也会爆????  涨见识了!!!

网友:
又一个好案例,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终于把问题找到了,就是图上那个电容,220/16v的,费了好长时间,把339这边的所有元件全部拆了一个个的 ...

这个电容是不是接到-12V蓝线上的?还是接到-5V白线上的?

网友:
学习了,受益多多。

网友:
学习学习,长点见识

网友:
仔细查才行啊,都知道是个小问题,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