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板后关不掉灯管

楼主(2012-02-27):
修个显示器,改板后能点亮,但是按开关只能关掉信号,关不掉灯管,试了下电源一体板上标的开关针脚,给3.3V开,直接对地是关,问题是从驱动板接过来的开关线按开关有3.3V,再按变0V,但是关不掉灯管。请教下大家这是什么问题。书上说的不是0V就是代表0电位也就是接地的意思吗?这里为什么关不掉呢。还有,从驱动板上接过来的有8根线,分别是2红2黑1黄1绿2蓝。因为没有标定义,只好猜,按照习惯2红是5V供电,2黑是GND接地,其他的就搞不明白了,按按键板上的开关其中一根蓝的电压在0-3.3V变化。所以认为这根是开关线。请教下大家另外3根是什么?怎么测,黄的难道是12V供电?谢谢了…………

网友:
你的信号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2楼正解,,ON线跟亮度控制线接错了。。。

网友:
开启信号你接的不对

网友:
线接的不对,再查查

网友:
很明显线接错了

网友:
你看看论坛里面以前的帖子吧 有好多介绍怎么查开启信号的。。。
你这个现象很明显是开启没有接对!!!

网友:
就是亮度和 on接差了

网友:
开关线 没接对 你接到5V上了吧 ,上次我遇到过这么个问题 ,解决了。

网友:
不是线没接对,是你的程序板跟电源板不匹配,通用程序板都是高电压开机,低电压关机,你的原来机器的程序板应该是低电压开机,高电压关机,两个不匹配就这个故障,你吧控制接到屏供电上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亮度和ON接错了,仔细看看

网友:
信号线接错了,再检查一下。

网友:
改的板应该是你的开启信号接错了

网友:
开关信号一般都是高电位为开机。

网友:
两根信号线错了,有些驱动板上会除了供电和地线,加上两根信号线之外会多一到两根信号线,供电和地线确定以后你慢慢调整就好了

网友:
信号线接错了,再接在驱动板上的另外一条往高压部分的小线

网友:
新电源板是通用板子,上面丝印的字的确标的开关脚经过证实没有问题,接5V开,拿镊子连GND划一下就关,让我不明白的是拿镊子直接连在地线上却关不掉,请问下什么问题,还有,从驱动板过来的线是3.3V-0V 之间变化,可以开,但关不掉,接地可以关接0V为啥关不掉,好奇怪啊,请指点下……

网友:
这个办法是个好办法,下次可以借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