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无图像

楼主(2012-02-27):
一台长城M1931液晶显示器,故障为电源指示灯亮,所有按键不起作用。怀疑是驱动板坏,换了个双芯片的代用板,有无信号显示、但是接上电脑 没有图像。求各位大侠给个指教

网友(点评):
查屏线和屏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屏线换了,还是老样

网友:
刷程序,新板程序不对!

网友:
这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新板程序不对

网友:
用万能板点屏。

网友:
是的  是新板驱动程序不对 刷新驱动程序就好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
你的长城M1931是用什么工具刷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