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2407WFEP显示器灵异事件,求解!!!

楼主(2012-02-27):
今天有台液晶显示器DELL 2407WFEPB,外接VGA接口什么都正常,开机能显示开机自检画面,进系统也能正常显示,但是换了DVI接口的数据线以后,开机黑屏无反应,没有开机自检画面,显示器亮黄灯,系统到了欢迎界面才能显示,进入系统以后一切正常,关机再启动有不显示开机自检画面了,又要等到欢迎界面才能显示,各位大神还遇到过这个故障,有修过或者知道的麻烦指教一下啊

这算什么灵异事件啊 !!我修了一块19杂牌的显示器才叫灵异呢!!因为是同行拿来修的!!换灯管修好了,放客户家里就30分钟就黑屏!!放我这里测试一个上午没有事!!放同行那里测试没有事

网友:
驱动板吧  有换个试试

网友:
除了驱动,那就是DVI本身有小问题

网友:
换了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
这算什么灵异事件啊 !!我修了一块19杂牌的显示器才叫灵异呢!!因为是同行拿来修的!!换灯管修好了,放客户家里就30分钟就黑屏!!放我这里测试一个上午没有事!!放同行那里测试没有事!!!就是到了客户手里就变鬼!!插板也查了 没有什么大功率的用电器!!遇见过的吱一声啊!!

网友(点评):
没有灵异,还是故障没排除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也不到过一台,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