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掉电

楼主(2012-02-27):
待机0.08,开机跳到0.3就掉电,掉电的时候看到主供电跟着拉低到17v左右,掉电后待机变成0.01,B+为20V,测B+阻值正常

原因见三楼

网友:
掉电还能在开?????后级有短路或者电压每出来

网友:
好了,发现居然是有人把稳压源电流调到了最小值,十分的郁闷,我说来换屏的机器,咋成这问题了

电流小了,功率不够,电压不行。原来是这样

网友:
看适配器有电没有问题

网友:
你量一下几个电感 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