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机主板PMI8M 小主板 无CPU供电 换CPU管理IC后,第一次能亮机

楼主(2012-02-27):
这这个红圈里的是CPU供电IC  换过后 第一次能上电亮机  但之后再上电 还是无CPU供电  把这个IC换到正常的主板上后,正常的板子,能亮机,正明这个IC 还是好的.
==========================================================
量了IC的供电  EN  BOOT 脚都是正常的  就是为啥第二次就不行了

网友:
查下此芯片pdf文档。en、vid组合电压、电源好、软启动这些引脚电压电压正常不?这些数据需要实测,别人才能帮你分析的。

网友A:
这板我修多了,你加焊下CPU就好了。

网友:
IC具体型号?不知道IC具体型号也没办法帮你....

查查VCORE    IC各引脚是不是有短路什么的???
VCORE不出来肯定有原因,不要想着换IC,vcore出来了,   还是把前面的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查查吧...

网友B:
刚才又把CPU 供电上管 换了一个  测了二次  CPU供电又出来了 跑码亮机   过了30分钟后,再次无CP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我修多了,你加焊下CPU就好了。

这板我接了11片, 有些有CPU供电,CPU复位都有了,就是不跑码

网友B:
修的多的那位朋友呢?帮看看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多的那位朋友呢?帮看看 谢啦

大部分加焊CPU就可以好    不信的话你可以先拿几片加加看

网友:
恩,回头加焊试试

网友:
就是,加焊下CPU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板我接了11片, 有些有CPU供电,CPU复位都有了,就是不跑码

加完把最新情报说来大家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把CPU 供电上管 换了一个  测了二次  CPU供电又出来了 跑码亮机   过了30分钟后,再次无CPU供电

那是因为你在吹上管的时候温度正好也吹到CPU那儿了    所以就出现逆说的几分钟后部行的现象。

网友:
同意楼上的,需焊了。

网友:
坐子虚焊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完把最新情报说来大家分享哦

最新情况是,加焊好了只有两片,哈哈,还行,不过另外两片,加焊后还是不跑码,有CPU复位 各大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情况是,加焊好了只有两片,哈哈,还行,不过另外两片,加焊后还是不跑码,有CPU复位 各大电压都有

那现在可能是你之前自己弄出来的故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