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风扇不转,自动黑屏

楼主(2012-02-27):
同事的一台三星R408机器 芯片组AMD RS600ME&SB600 ,CPU采用的是INTEL 双核2390(这个组合很奇怪吧)

现在故障是开机风扇丝毫不动,可以正常开机,但过1分钟左右黑屏 系统有在运作,键盘灯可以按

风扇控制芯片是EMC2102,FAN5-VDD无电压,FAN3-FDBACK# 3.3V正常,POWER_OK正常,VDD_3V,VDD_5V正常,
当用玩用笔去测量2脚的时候 风扇开始转 但还是自动黑屏。

请问有经验的高手 是桥虚焊了吗? 还是EMC2102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3-30 01:38):
修好了 RS600ME 虚焊了 重新植株 好了

网友:
请各位大大帮我参考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外接正常不 会不会是灯管

网友:
EMC2102有问题! 灯管黑是另个问题!测高压条的触发信有没有。

网友A(2012-03-29):
三星R408机器 芯片组AMD RS600ME&SB600 ,CPU采用的是INTEL 双核2390
,这个,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完美组合,AMD与INTEL在为一家人了。

网友B:
你所说的问题不是很明白,一是风扇不转,二是黑屏。风扇不转是不是温度还没达到转动的时候,黑屏键盘可以按是不是显示部分的问题,还是风扇不转引起黑屏?查一下再导论是哪方面的问题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R408机器 芯片组AMD RS600ME&SB600 ,CPU采用的是INTEL 双核2390
,这个,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完美组合, ...

台式机主板有过这样的,是什么型号我不记得了

网友:
风扇不转可以强制它转阿。黑屏还是暗屏阿?搞不好是北桥热虚了。

网友C:
一分钟黑屏进系统了吧一,一分钟之内进系统正常显示了吧,ATI的可以先排除下驱动.

网友:
这是一个温控芯片,有条件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问题不是很明白,一是风扇不转,二是黑屏。风扇不转是不是温度还没达到转动的时候,黑屏键盘可以按 ...

开机风扇不转 温度升高后开始转
开机一分钟不到 自动黑屏(不是暗屏),大小写灯可以按两按灭 感觉系统运行正常
CRT外接无信号 无显示 (液晶的屏线有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分钟黑屏进系统了吧一,一分钟之内进系统正常显示了吧,ATI的可以先排除下驱动.

在自检画面 BIOS画面都黑屏 不到一分钟 键盘灯可以按 可以正常关机 重启 重开机 每次都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