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26寸屏里的图能不能消掉?

楼主(2012-02-27):
这应该是游戏机用的液晶,长时间开机型成的图案,有没有办法消除?

网友:
是不是灼伤?换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什么膜?烧伤还有救?

液晶的表面是有一层膜的。我一下子忘了那膜叫什么名字了,后面的师傅补充一下!

网友:
lcd也有灼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的表面是有一层膜的。我一下子忘了那膜叫什么名字了,后面的师傅补充一下!

图案不在表面,是在里面,像墙纸那样,长时间开机型成的。

网友:
这个图形貌似 是背光后面的那个铁框后壳形成的..你拆开看一下.是面板上的  还是背光上的...铁框拆掉.把玻璃掀起来 就给分辨是哪个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液晶屏的问题,长时间开机灼伤的图案很难消除。

网友C:
像是进了液体。

网友:
我感觉像背光膜上的影,你拆开看看吧!

网友:
液晶的没听说过能灼伤的。。。如果真的是内屏长时间显示一个画面造成的。。看来液晶也是有寿命的了。。。

网友:
那层膜好像叫偏振膜。。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屏两面都有模。。这个膜不好贴。。。没有这层膜貌似图像会像照相底片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是进了液体。

我前天修了一台华硕 19.5的液晶显示器,屏幕有点不清楚,跟你这个差不多,最后是驱动板问题,驱动有水纹,最后换了驱动板问题解决了,可能是这段时间天天下雨导致的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只要你拆开屏,弄不好,就废了

网友:
、长期固定显示一个画面,,,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不是很明显,将就点用吧

网友:
矮油,这是烧伤了。像crt一样长时间停留在一个画面不动导致的。你这个屏也不是很大,没什么必要去搞了!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   有可能和驱动板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