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L19AH屏偏红

楼主(2012-02-27):
昨天回收了二手屏,不通电。拆开听到电源板有声音发出,发现5V跳变 12V正常,电容都没有明显的鼓包,有三个5V的滤波电容已经更换过,二话不说把所有的5V滤波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的,上论坛查了一下这电源板12V 5V跳变跟25V 47uf的电容有关,目测此电容外观很好 ,换了一个,嘿嘿,5V不跳变了,显示器通电正常了显示无信号,拿表切换了电容档测了一下此电容,发现只有36uf了。
现在接主机测试发现屏明显的偏红,恢复出厂设置也一样的,按AUTO有一瞬间显示正常,调节1440*900时,屏会偏一边无法全屏(VGA线换了两条一样的),问一下坛内高手是不是MCU坏了,手上没有编程器,只能淘一个驱动板了。

补充内容 (2012-3-10 17:56):
淘了一个驱动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程序坏掉了

网友:
最好拿一个通用板测试一下屏。

网友:
你现测屏吧,看看是不是屏的原因!

网友A:
电容没有问题吧,应该是灯管的事

网友:
测VGA三基色电阻是否平衡 在用单灯管点是否灯管问题 最后就是程序问题。

灯管老化确实也会偏红!

网友:
程序坏了,要重新写

网友:
这屏爱坏灯管换灯管吧。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老化的红跟MCU出问题的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网友:
像一般偏红的首先考虑灯管的问题,,,其次再刷MCU

网友:
如果有条件,可以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工厂模式的默认,,或许能好不一定,,前两天碰到一个偏蓝色的,,百度了NN遍,找到个方法进工厂模式,设置一下,就好了了!!!不过我那个不是联想的!

什么方法啊,告诉一下
多谢了,明天试试看。

网友:
是程序坏了,刷个看看吧

网友:
现实不全和灯管没关系吧,应该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查驱动板24cXX

网友:
我师父也遇到过这么情况,把驱动板上的屏线加焊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有问题吧,应该是灯管的事

灯管还会引起偏色?你遇到过。

网友:
一下都给了很多建议,我以前遇到过也是偏色,是存储程序的八脚IC上面有标注512。。。,我遇到的偏色是这个八脚IC虚焊偏色的,还有可能就是驱动板的晶振不好,偏频也能影响偏色。

多谢兄弟,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还会引起偏色?你遇到过。
偏红一般都是灯管的事,我是遇到过的呀,大家也都遇到 过

网友:
换个空片24XXX

网友:
先换通用板测试屏吧,灯管的可能性非常大,联想的垃圾屏,灯管故障率非常高

网友:
程序问题吧。。。。

网友:
小白表示无力。。

网友:
换灯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