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灯不亮!

楼主(2012-02-27):
爱国者17寸显示器型号是LC-F725!故障:按键板灯不亮!不显示!拆机子没发现鼓包,只是发现开关二极管被击穿,换了新后,电源板上有12V 或5V电压!说明正常!然后装起来的时候,一发现就灯管不亮了!后来我拔屏线灯亮的,一插上屏线灯就不亮了也不显示!请问哪里出问题啊!谢谢大家

网友:
指示灯 还亮吗   电压还对吗

网友:
1  屏线问题   2 屏线路问题

网友:
程序板上的12V滤波电容不良,换个电容!长城显示器的通病,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你还上试试看!

网友:
我用点亮套装,这个屏是没有问题,就驱动板和屏线问题了,但机子很老,厚的屏线我这里没有,很难找到!没办法试了!哎

网友(点评):
既然你有套装,那干脆连驱动板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爱国者驱动板!

不管什么板子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嘛